飞利浦17液晶控制板的情况!求教了

楼主(2009-02-09):
一客户送来一台飞利浦17的液晶显示器,开一会就自动关机,然后再开就开不来了。拆开一看,仔细观察了电路板,都好好的,开机状态下拆的时候我把控制板的排线拔掉,竟然不自动关机了,一插上控制板的排线就关,现在成自动一开一关了,控制板上也就几个开关啊,用万能表测了几个开关,也没发现不按就通的情况,另外控制板上也就零碎几个贴片电容和电阻了,难道是它们的情况吗?

网友:
开机的状态下拔掉了控制板,然后拆掉所有的按键,插上控制板,问题还是持续中,涛声依旧啊。兄弟们,有高招吗!!

网友:
贴片电阻 就101 102 103 473 ,还有一个贴片电阻0,昨天找到一个联想的按键板,上面基本也就这几个型号的贴片电容,两个按键板对着量贴片电阻,473这个没阻值,晚上回去吹了换上去,不知道会不会好。

网友:
换了,还是自动开关机,是否问题不再此呢?另外我已经吧按键都拆下来了,应该没问题了啊,头晕中啊。

网友:
查过MCU没有,看驱动板是不是有零件发热异常

网友:
哈哈  我今天修了一台问题差不多    我的是一直跳亮度调节  经查发现是向上的按键有问题   换了按键和电阻就不跳亮度调节了   开始跳osd主菜单锁定/解锁了   再换过菜单按键之后好了一个小时   开始跳菜单然后选项乱跳  ,没有办法了   ,只好把这三个按键的公用的一条数据线割断了   ,终于安静了   开关还没有出现同样的问题   ,相对我还是比较幸运    ,。不过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引起的这样的问题,我也希望得到一个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过,全部好的,不插按键板,一晚上都没问题。

网友:
哈哈  我今天修了一台问题差不多    我的是一直跳亮度调节  经查发现是向上的按键有问题   换了按键和电阻就不跳亮度调节了   开始跳osd主菜单锁定/解锁了   再换过菜单按键之后好了一个小时   开始跳菜单然后选项乱 ...
引用 网友B:

今天终于买到按键了,全所有的按键全部换光,才好一小会,出现自动调节亮度的框框,看您的回帖有启发,用刀割了亮度调节的线路,开关机,终于安静了,感觉不算是修好了,客户等这用,先应付过关,心里很不爽,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