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71g+烧高压条

楼主(2009-02-09):
各位大侠,小弟修块FP71G+的显示器换了个通用高压条后用两个月就烧掉.都坏掉两个了.都不晓得到底是高压条本身不行还是12v电压偏高导致.12v的电压在待机时是17v,灯亮时是14v.不晓得是不是12v电压偏高.如果是的话又如何改啊.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
71G+烧高压条的原因,不在于正常使用的时候,反而是待机的时候,待机的时候,Q7T4的空载电压很多都高于18V,这样的话,高压条必然易损,建议还是修复原装的高压板,这类型的板子,都是通病的多,不会难修~~~~~~~~~~~

网友:
谢谢洲记兄弟,下次小弟记得注意

网友:
串接个12V三端稳压试试看

网友:
动力机车兄,请问问12v的稳压管用什么型号好啊.小弟对各元件的具体型号不清楚.谢谢

网友:
7812就OK
这个待机下基本超过16V,有一款都达到了25V!这机器这问题应该能全部修复的。

网友:
7812電流太小  供給高壓是非常危險的舉動 請千萬不要這麼做

网友:
可以用7812(1。5A,12V)。不过最好是用YDS312(3A,12V)。我就那样改过一台明基的17寸,原来的变压器难配到,用通用的12V高压条改来的简单,把原来的高压电路都拆了就好装的下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