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550显卡,开机液晶显示器提示信号超出显示范围!

楼主(2009-02-09):
遇到好多9550,能正常显示图像,就是液晶显示器提示“输入信号超出显示范围”
更换卡上的大多数ic{记得就还几个很小的3脚的贴片管子没换}都不行
认为gpu挂掉了,也就堆在那当料板了。
昨天看手里的9550 64m{显存地址线排序与一般卡子不一样,单片32m的该类型的显存比较难找}好的卡子比较多,就取下gpu换在9550 256m的板子上,其中底板有一片当初记录“gpu坏,显示超出范围”的卡子,更换好后,上机显示器还是显示超出信号范围,把换下的gpu换在其他板子上,一切正常。可以排除,这种问题卡,问题不出在gpu上,而在板子上!
对于这种症状维修没有头绪,望路过的天才、人才、老鸟、菜鸟都讲讲怎样修!
谢谢赐教,感激不禁~!~!~!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这个会不会与行场信号有关?VGA口附近的78系列通常是7808那个门电路换过没有?

网友:
第一次换的ic就是你说的 t08

网友:
检查行场上下拉电阻啊

网友:
广源电脑医院
这个没换 我试试看
谢谢

网友:
补焊BIOS芯片,试机.不行,再补焊显存.
参考坛里的一个案例.
也可以重刷下BIOS.
换个CRT显示器,看下故障现象.
此故障,我维修中未碰到过.仅供你参考.

网友:
如果有图纸可以查一下DC-DC上的亮控电阻!!
还有就是和金手指相连的贴片电容AD阻值!
DVI口可否显示??

网友:
给大家 看看我手里的 坏卡 当料板的 基本上啥零件 都能找得到
嘿嘿 手机拍的 不清楚 平均每天出 10-20片 好的坏的都进 必然少不了各式各样的毛病的 卡子
基本上 我包了半个昆山的 二手卡

网友:
新诚达
老大 我没图纸
以前那个修卡的牛人上传的9550图纸 我下不了 经验值要 50以上才行
能帮我传个吗?
dvi口显示和 vga口一样 都是信号超出显示范围 我的显示器 是aoc17标
能看出画面就是中间显示提示框“输入信号超出显示范围”
其他正常 ,可以确定 bios正常,gpu正常,那些超过3个脚的ic正常 ,因为都换过了
头大 就是不知道 哪里坏了 单卧认为应该不是ic 和3、2几管的问题,应该是小件 我怕的就是小件 修显卡也是半路出家 叫坏显卡逼出来的 课文你们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卡没? 应该这种量很少的 经手这么多我才遇到15、6片 这种问题的 较9550多些 6200的也有几片 盈通9550显示9600 gpu尾号是9550。。。。。。13f“gpu频率400mhz 的多些十来片吧

网友:
我遇到过,在别的显示器上 把频率调到60 就好了,

网友:
呵呵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 就是 降频 处理 就可以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HS 、VS频率和波形就可以确定问题。常见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