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LG772EF 枕行失真 修不了

楼主(2009-02-09):
LG772EF,枕行失真,菜单里调不了 ,行场大小可以调,1024*768下枕行失真更明显,换了TIP22 和那 几个涤纶电容无结果,高压包附近的
二极管
都测了也没问题,没办法了求助大家,谢谢
求助

网友:
接在TIP122 C极的电阻是不是好的 一般TIP122上的电压是12-20V 这样。

网友:
着重查枕行失真电路

网友:
行场大小可以调,,那还干吗查TIP22,,说明这个是好的,,应该是电容漏电了,

网友:
如果是菜单调不了,那应该是CPU的问题吧

网友:
行幅能调.枕形不能调.说明问题不是出在其公共电路部分.检查MCU和行场振荡IC的枕形调节部分.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这台机器我估计修不好了,我太菜,今天又折腾了一下,现在枕型可以调,但怎么调都不合适,还是失真!特别是刷85HZ的时候

网友:
换个50V的无极性电容

网友:
该检查的地方楼上的都说了,行幅可调基本上可以不用检查行幅控制电路,重点查枕校电路的场管,电容,电阻等!

网友(2009-03-15):
接在TIP122 C极的电阻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