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HOST出错,几十GB的数据灰飞烟灭!

楼主(2009-02-09):
前几天捯饬电脑,想把系统从一个80G的硬盘上G到另一个40G的硬盘上,80G的硬盘上装了一个一键GHOST硬盘版的软件,两个硬盘挂在同一个数据线上,设了主从盘,重启后选择GHOST工具箱进入GHOST,Locoal---Partion---From Partion,自动出现镜像文件及所在的分区,选中后出现硬盘列表,我选择了40G的那个硬盘,再然后选C盘,确定后开始恢复,完成后单接40G的硬盘不能启动,单接80的也不能启动,查看分区,只有2个区了,欲哭无泪!有高人帮忙分析下,问题出在哪?
对了,80的分了5个Fat32的区,40的分了2个Fat 32的区

网友:
问题在那里?
讨论这个现在已经没有意义

用WINHEX试着恢复吧

网友:
主要是想知道哪里错误操作了,因为是单位的游戏机,里面都是些游戏和电影,就没想恢复出来!
哈哈,是不是发错地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易我或 diskgen等软件恢复一下分区表,然后用光盘重做一下系统,设置好活动分区,应该能搞定的。

网友:
Partion---From Partion?好像没这个选项吧!

网友:
谢谢,当时没有想到,都是些电影和MP3,直接就重分区了.

网友:
几天后偶然重启电脑,进不了系统,提示说NT什么的文件丢失,换了根数据线,恢复!真是邪门!

网友:
也许你不换数据线照样行。。。

网友:
确实是线不好,换过线之后就再也没有奇怪的故障了。

网友:
汗。。。数据线还能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WINHEX研究一下,线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像这种情况想要恢复分区表是很简单的,用winhex手工恢复,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
多谢楼上,出了上次那个事之后,就找了篇文章学习了一下Winhex恢复分区表的方法,但是现在仅限于此,再高深一点的就找不到资料学习了

网友(2009-03-14):
Partion,自动出现镜像文件及所在的分区,是不是你这个地方选错项了?????????

网友:
两个不一样大小的硬盘肯定不能互拷的 分的区不同 大小也不同怎么拷啊.数据当然没有咯..
不过现在说来主要是恢复数据的问题 等高手解答

网友:
一定试选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