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金鹰mx440通病。。。!!!!

楼主(2009-02-10):
最近手头有一批金鹰mx440-4x 64m  128b  4片显存的卡子,当废品搜过来的,都是一样的毛病
冷板第一次开机,能认到bios,一切正常,系统3d也正常,重启认不到bios,报警:一长两短!
冷板开机正常,大概过十秒后,再启动就出现认不到bios的现象!
gpu加焊无果,重置无果,把gpu换在其他卡上,正常
可以排除gpu虚焊和损坏问题

望路过的,多费点口水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该卡bios芯片是32脚的sst 39vf512,对于这种32脚的头大,哪位给个图纸分析一下,

网友:
给你张图纸看看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46517/SST/SST39VF512.html 这是PDF链接地址,以后不懂的可以上这里查找或者和我联系

网友:
刷下BIOS并加焊BIOS芯片,这种卡GPU坏或虚焊的少.

网友:
谢谢二位  指点   我研究研究

网友:
应该查查复位,用示波器测测当你点重启的时候复位信号有没有正确送到显卡

网友:
用示波器打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