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硬盘有问题吗

楼主(2009-02-10):
由于电脑蓝屏次数太多,而且看重映射扇区次数比较多,就用mhdd扫描检查了下硬盘,扫描结果在下面,请大家帮手看看是否有问题(比如要不要修复、数据继续保存在这个硬盘是否安全等),谢谢大家了

同时附上早几个月的测试图,那时情况还没有这么严重

HDTune信息图

网友:
还能凑活着用段时间。建议备份好数据,硬盘坏道会越来越多。

网友:
如果是本子的盘,这样我们一般认为还好,如果是台机的,最好低格次再测试下。希望只是些逻辑坏道

网友:
本人曾经经常蓝屏,最后问题出在硬盘,把硬盘底板拆开,用橡皮擦干净复装,问题解决!!!供参考!

网友:
你好厉害,是直接擦盘片吗?别把资料给擦没了啊,强,

网友:
蓝屏是另外的原因造成的,而我的硬盘一般是作保存数据之用,为安全考虑还是送回去看商家能不能帮我加钱升级了。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最好低格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