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己解决】KINGMAX DDR400 512M 内存 读取数据出错

楼主(2009-02-10):
可以开机,显示容量也是512M,在DOS下运行软件都会出错,用RST测试,在448M-512M 第五列显示 2   6(没有数码相机,发不了图片),说明第二面第五个颗粒有问题, 先从右边数第五颗换了(板子上面颗粒代号是从右到左的),故障依旧

又从左边数第五颗换了,还是不变     感觉好像是电路板有问题了,谁有图纸给我发一份,谢谢

颗粒编号是KDL388P4LA-50

换了正面第五个颗粒后好了,不知道RST为什么显示是背面第五个颗粒

网友:
为什么直接换颗粒呢,先简单再复杂,既然测到第五个颗粒有问题就重点先检查第五个颗粒的排阻,确认没坏再加焊颗粒,加焊无效再换颗粒。RST不是看行的,要看列。1-92面是第一面,颗粒是从左到右1,2,3.。。。。排列的,第二面的排列其实就是第一面的背对背顺序,因为他们是并联的。

网友:
现在已修好了,说下维修过程

首先还是换背面第五个颗粒(换了好几个了),故障依旧,按说不能每个都有问题呵,而且数据位还都是2   6  ,刷SPD,也无果     于是找一条256M  内存,把它的SPD刷进去,这时内存变成256M了,再测,还是第五列  2    6  位,这说明背面颗粒没问题,于是把正面第五个颗粒换掉,再测试,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有条256的DDR  点亮咯 到内存容量检测那里就死机咯   怎么才能测试他哦 (加根好的内存也死机)    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原来你是一直在换背面的那个啊,其实背面的换了不行就立刻换正面的啦,它们颗粒是背对背并联的,rst是看列,不看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