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MA盘用PCI3K怎么编辑硬盘信息?

楼主(2009-02-10):
120G,原板上包括串行FLASH等几十个元件掉了,补上元件后,无法备份原固件(连FLASH都是别的80G的盘的),直接做F级(写ROM+APP+CERT),SF成功后,回写了别的ATA和VENDOR模板,信息读出也正常,但编辑后一写硬盘就长忙,3K提示写入失败,盘必须复位后才能就绪,就连想初始化一下(应该就是F里的ASCIFE,但用指令做则完全正常)也全失败。改接到VCR上一看,型号好象是什么ST2DISK3HEAD什么的吧,LBA比正常要大几个G,显然是把所有用户区的好扇区都算上了,只好用F指令改了1B、83和3C,再进3K也是只能读出,一想改就长忙(同样这个功能,ALPINE的盘我改起来就都是正常的),SATA转接板用3K原配的和市场上卖的通用的都试过了,结果都一样,这样下面5个勾都没了(HPA、密码、LBA48、SMART自检等,这些我不知道对应指令是什么),虽然不影响一般使用,但看着总是不爽。
PUMA盘大家一般是怎么改的这些参数呢?难道只能回写一个和原盘一样的VEND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