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关于更换灯管后如何进行高压绝缘的话题吧!

楼主(2009-02-10):
经常修液晶的人都离不开更换灯管。由于灯管工作在高压,因此做好绝缘是很关键的,大家来讨论一下,自己是如何对灯管的两端进行绝缘的呢?
我自己有两种方案:1.用热缩套管进行高压绝缘。
2.用热胶枪进行绝缘。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呢?
都来讨论讨论吧!
方法

网友:
就用热缩管就行了,简单方便。

网友:
热伸缩管没有,还是热胶抢好。

网友:
恩 这个绝缘是要做好的 最好是2者配合吧

网友:
热胶枪没有用吧,温度一高,又化了

网友:
一直使用热缩管。:)

网友:
热缩管是最好的!又密封又好装卸,灯管上用热胶以后还好拆吗?

网友:
我换了几次没用绝缘,

网友:
我看灯管尾部的座套蛮好的,不过为了减少返修率,还是套上热伸缩管,主要是换灯管,实在麻烦。

网友:
只要原灯管的硅胶套完好,焊接良好上述两样不用也可以,保险起见,还是套上热伸缩管安全

网友:
热伸缩管?长什么样子?哪里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