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SONY 3X 型号是 DSC-W1 不开机

楼主(2009-02-10):
照过几次后就开不了机了,请问怎么回事??
开不了机

网友:
数码相机由于结构和使用的问题经常出现电池等接触不良情况。
由简至难分析故障,首先保证电池有电,再检查电池接触情况,实在不行再拆机。

网友:
师傅,我测量过了他使用的电池是品胜2500毫安的 电压是2.6V 就只是隔了几天的时间现在开机就不开不了。王师傅你有联系方式吗 ?? QQ或者电话。。。。294008592我的/

网友:
W1 使用两节5号电池供电,电池电压3v
2.6v的电池用不了几下就应该没电了。

网友:
哦 那我再充电试试看。

网友:
就是电池就是没多少电了 我充电试了下就可以开机。

网友:
你说的现象一般是,电池的问题,更换电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