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7开机半小时吱吱响 能正常开机用

楼主(2009-02-10):
飞利浦107S7开机半小时吱吱响 能正常开机用 有屏幕显示 不黑屏 就是吱吱响
黑屏

网友:
开机半小时后去掉负载挂上灯泡,试试还响不响

网友:
先听一下响声来自什么地方.再确定问题.

网友:
看是电源响还是行响,

网友:
有虚焊的地方。仔细查一下。

网友:
可能是滤波不良,纹波系数过大所致

网友:
我107s6的有时也吱吱响,不过过一会就好了,听说飞利浦爱坏包

网友:
拆了后壳点 看那在响 才好对症下药撒

网友:
谢谢 问题解决了 是高压包右下脚的一个线圈发出的吱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