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66 插电自动开机

楼主(2009-02-10):
MS-6566 通电自动开机,按开关可以点亮,正常应用,关机风扇不依旧转动,关不了,把IO取了,也是自动上电,南桥太强大了,不通过IO .就可以发出命令让PS-ON 拉低,请知道的解释下原因(换过MS-5,和IO)

网友:
不好意思,让大家笑话了,原来是和PS-ON 相连的1AM 坏了,换了就好了,看来修机有时不能凭经验啊

网友:
好多的板子都是南桥开机的啊,不奇怪啊??另1AM 是个电阻吗??

网友:
那里有个MS-5的心片换了应该可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