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天逸100 1.5V 桥供电不出

楼主(2009-02-10):
我刚新的一个本本,本本是进了点水,很少,就是图这里,  这里的1.5V 电压出不来.
不知道,那位知道怎么做,芯片可以用什么芯片代!
APW7057KC-TR_SOP8     5PIN 和 7PIN  都有1.5V 6PIN 无信号无电压

夜雨十三天:
貌似5,7PIN的电压不够啊!
1.5V肯定是不对的!感觉至少3.3V吧!
先测量一下输出端的阻值,然后继续考虑VCC偏低的问题!

解决:是PR90阻值变大

网友:
怎么没有人啊! 自己顶一个!!~~~~~~~~~

网友:
貌似5,7PIN的电压不够啊!
1.5V肯定是不对的!感觉至少3.3V吧!
先测量一下输出端的阻值,然后继续考虑VCC偏低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PR90
10_0402_5%  这个电阻是多少呢?  电压是从这个电阻过来的,5v 从这个电阻出来就只有1.7V

网友:
5P应该是5V电压才对呀?主供电不正常,断开供电电阻,看主供电电压是不是正常,如果正常,那就是芯片或电容有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压出来了,但没有亮,我晕了!

网友:
但问题找到了,是桥有点问题,压到了就亮了

网友:
故障点最后是哪里?是PR90不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阻值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