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屏暗的关键测试点都在哪?

楼主(2009-02-10):
IBM x31 屏暗
外接显示器亮
确定不是屏或屏线问题就是高压板问题
请教怎么测出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IBM x31 屏暗
外接显示器亮
确定不是屏或屏线问题就是高压板问题
请教怎么测出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先看有没有16v和3v电压输入,如果有,就是高压板或灯管问题了

网友:
可以重接个高压板测一下灯管,

网友:
没有多余的 有还说啥了

网友:
你什么东西也没有,别人告诉你方法,你也没有办法测试阿

估计是高压条的问题大。

网友:
什么都没有,你怎么混进来的?版主呢 ?

网友:
我这有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91436-1-1.html怎么也没见有人说两句啊

网友:
常见的黑屏 基本由以下几个引起
1 显卡 2驱动 高压

显卡坏了: 不管 你内接 还是外接 都没显示
主要讲下 驱动 高压
这个东西要工作 要具备以下条件
1 高压板供电  5---24V 电压 是从 保护隔离哪里取的(可以从保护隔离哪里直接飞线进去)
2 控制电压  5V        有显卡控制 (怎么该 有人已经发表过了  )
3 亮度控制  3V (可以接一个几千欧姆的电阻 与供电脚相连 )
4 接地

如果以上正常 那就去测 高压有没有输出  或 灯管有没有坏

红屏 黄屏   :基本故障 是灯管引起

网友:
常见的黑屏 基本由以下几个引起
1 显卡 2驱动 高压

显卡坏了: 不管 你内接 还是外接 都没显示
主要讲下 驱动 高压
这个东西要工作 要具备以下条件
1 高压板供电  5---24V 电压 是从 保护隔离哪里取的(可 ...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