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屏暗【高压条主供电没有】

楼主(2009-02-10):
IBM T42屏暗,高压条16伏主供电没有送到高压条,高压条主供电直接到一个六个脚的转换管上,6个脚的管子输入有16伏电压,控制脚没电压,我个人觉的是控制脚没有控制电压,导致没有输出电压,我现在就不知道这个控制电压是哪里来的,是哪里的问题,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PMH4发出控制信号

网友:
简单方法,把6脚芯片取掉输入直接接到输出就OK了

网友:
PMH4的第几脚输出的啊

网友: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直接加电阻做一个3-5V的EN信号就可以了! 尽量不要去修了

网友:
像3楼说的 直接飞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加保险直接飞过去,

网友:
测量屏线,直接飞线过去。或者从液晶屏的接口飞线过去

网友:
直接飞线开机会先白屏的吧

网友:
飞主电压又不是飞控制,怎么会先白呢?

网友:
看图纸是TB 33PIN发出的,经过R606到Q45的3PIN,检查下这条路上的元件有无损坏

网友:
同意7楼的。免得伤脑筋。

网友:
测了TB6251的33脚输出脚的各个原件都正常,把TB换了还是一样,现在有时屏3.3V的供电也没出来,3.3的转换管上有进来的电压,没有输出电压,我测了下也是控制脚有问题,两个控制脚多是直接到TB62501的,可是我把TB换了还是不行,会不会是TB还受哪个芯片的控制,大家帮帮忙

网友:
会不会TB62501的33脚也受其它芯片的控制呢

网友:
查查TB16脚~

网友:
TB16PIN信号是显卡发出的 经过R579 不行就换显卡了

网友:
外接是正常的,那就是说:TB33脚要有电压输出还受显卡的控制是吗,显卡发出信号给TB的16脚,TB的16脚收到信号后,然后TB33脚才会有电压输出是吗,用户说他的机没坏之前也会经常出现屏暗,屏暗后,用户给它休眠,然后在开又可以了,显卡是7500的,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明天在查查,有结果再报上来

网友:
我查了TB的16脚有3.3V的电压,16脚的电压是控制屏供输出的,是不是没有控制高压条供电输出的呢?

网友:
没主功电直接在主板上找个主功电飞到高压上不就行了 你这样修多麻烦  何况客户等了还着急  最简单的方法了

网友:
小丘
那你换个TB试下吧

网友:
TB换了两个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
会不会其实就是屏线坏了呢

网友: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TB的升压电路中的那几个二极管出了问题,他们出了问题,就会产生屏暗的现象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飞线搞定。
不会出现白屏的情况。因为你并不是飞的高压条的控制信号

网友:
不会白屏,不过按开机键的瞬间,还没显示的时候,屏会闪一下,不仔细观察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2009-04-05):
学习了,谢谢各位的发表

网友:
“测量屏线,直接飞线过去。”这样就OK了!

网友:
像你这种情况最大的可能就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楼主大哥,你是搞维修的,不是搞研发的,修好,是目的,拿钱OK ,你一定要,做显卡吗,那样,有意思吗
我们是搞技术的不假,不过,我们搞技术的目的,还是赚钱,如果只是想搞技术,那去教学吧

网友:
直接飞线。加个电阻作一个控制电压(信号)

网友:
把Q45这个管子的D、S级连起来是最省事的方法,还不用飞线,完整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