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在做BGA时刮焊锡是焊点掉了怎么办?

楼主(2009-02-10):
笔记本主板在做BGA时刮焊锡是焊点掉了怎么办?
就是南桥做BGA是 刮上面的焊锡 时间过了有的焊点掉了该怎么半呢

网友(2009-03-28):
可能是空点,你查查图纸吧。

网友:
要是补最好得有一个图,看下子如何补的,我以前看到有人用导电银浆补的,又快又好,那个有相关补点资料,发一下子。我拖时一般只用烙铁拖的,不用吸锡线。

网友:
导电银浆没什么用,因为做BGA要加热的。温度高了就不行了。我们的办法是查一下PDF看是不是空点。如果有用的点就用细铜线联,就是修手机用的铜线。成功很高,你试试。

网友:
在小北有卖补线专用的漆包线,还有绿油。

掉的焊盘,用小刀刮一下,露出线路,上锡,然后根据需要把漆包线补上去,再用绿油进行固定。

网友:
沒線路就算了
有線路就得補囉

网友:
主板上都不用力拖  万一掉了只能补线了  空点没关系

网友:
在没有PDF的情况下怎么知道掉的是空点

网友:
空点在高倍放大镜下面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有几次,做显卡的时候 无铅的板 用吸锡带托平的时候掉过焊盘,想请问下楼上,是后能看到焊盘下面没有铜线之类的,可以认定为空点,有一次 ACER的 板 做X1300的时候掉了个点,我在灯下好像看到隐约看到了有下面有铜线,打对地也不通,后来很无奈的干了上去,TMD居然亮了,亮了就送客了 后来居然也没事。。诶

网友:
有很多是空点,很容易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