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液晶,开机几秒就黑屏,电源灯正常~~

楼主(2009-02-10):
上午刚送来的,看情况是高压部分。
黑屏

网友:
换灯管试试,我有个19的换灯管OK了。

网友:
联想的应该看灯管,再看高压
灯管易老化算是通病了吧

网友:
开机会亮的那几秒也异常的暗

网友:
拆开一看你就明白。。。灯管是19的通病

网友:
嗯,楼上说的有道理
我的一台15联想的就是上面的一条灯管坏了
换了就ok了
楼主祝你好运哦,很好修的

网友:
联想的高压问题比较少。一般都是灯管。明基的却是高压。

网友:
刚拆下灯管,直接把灯管插在高压板上下面一组插口上开机,亮几秒就自动灭灯,关掉后又吧灯插到上面一组插口上,开机,灯亮都不亮啊。估计不是灯管的问题啊。

网友:
是哪个厂家代工的机器?17的机器,一般这样的故障都是高压板的问题,如果是19宽的话,应该是灯管多了,~~~~~~~~~~~~

网友:
晕啊,拆都拆下来了,发现我还有个联想全好的19电路板,接上4个灯,全都好的,刚装回去,第一次拆装,一身汗。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