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屡烧630

楼主(2009-02-10):
故障表现为不通电,开机无任何反应。查得行管击穿IRF630击穿,全部更换之后,上电之后电源指示灯长亮一下,然后便一闪一闪并有嗒嗒的响声,之后便一点反映多没了。包没有坏。STV9118也换过了,+B电压有59V。请教各位高手啊。急 急 急

网友:
确定包没坏吗?行管边上的管子看下好不好的,,

网友:
这种情况要考虑包是否有问题!

网友:
先不接行管,接个负载看一下

网友:
查查S校正电容。

网友:
你怎么确定高压包没坏.代换过高压包吗?

网友:
你没尝试过跳过二次电源直接飞线给行供电看看吗?检查一下二次电源的取样电阻,升压电感,二次电源的那个250V/47UF的电容代换一下,你的情况好像换上后一开机就烧二次电源,不过行电路也要重点检查,不要盲目的上二次电源管!

网友:
8楼讲得很详细。我的经验是二次升压电源的滤波电容(47u/250v)可能性最大。

网友:
8楼讲得很详细。我的经验是二次升压电源的滤波电容(47u/250v)可能性最大。

但是三星机, 一般都找不到47UF/250V电容, 怎么办.

网友:
可能是升压贮能电感坏

网友:
47UF/250V电容,是二次升压电容,都有的。

网友:
查查S校正电容。
引用 网友A:

三星788DF的S校正电容严重不过关,很多故障都是它引起的,建议你换了它后再试.

网友:
"你没尝试过跳过二次电源直接飞线给行供电看看吗"这样可以确定是行有问题引起烧630,还是二次电源本身有问题.不过必须是升压型二次电源.

网友:
你怎么确定高压包没坏.代换过高压包吗?
引用 网友B:

有些高压包是可以测的  只要是高压包击穿了  把表达到2M 或者20M  测高压冒对地有没有阻值  有 肯定坏了      有些是测不出来的  只有带换法

网友:
有2个问题要考虑:1、逆程电容的容量,及S校正电容;2、高压包的问题(有买到次品时,自已相信得不得了,我曾遇到此问题,换新的也坏,你说能想到吗)

网友:
跳过二次电源直接飞线给行供电看看   先缩小故障范围   再来论坛请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