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模糊

楼主(2009-02-10):
我的17纯平的显示器每天第一次开机的时候有点模糊,然后用一段时间就好了。我想可能是那里虚焊了,请问师傅门大概是哪个部分虚焊???还是别的什么问题?

网友:
我家的彩电以前也是
别人当时说是受潮了
换了个零件
。。。。
我也期待答案,,,,

网友:
换下显像管管座试试!

网友:
晕,,很简单,,是受潮了,,换下管座就好了,,

网友:
换高压包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由管座受潮引起的.更换管座就可以解决问题.本版置顶有关于聚焦问题的维修专题.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网友(2009-03-21):
做人要厚道,看贴要回贴!

网友:
用电吹风吹一下看看吗?很快

网友:
先排除管座的可能性吧

网友:
是受潮引起的聚焦问题

网友:
显示器所在环境空气潮湿导致,开会就好了。

网友:
换了管座还是不行,现在调高压包上面的聚焦后,要不中间模糊,四周清楚,要不四周模糊,中间清楚,我也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据说是管座的问题。

网友:
换管坐应该会好

网友:
用电吹风吹一下尾管就好了

网友:
不好意思啊....本人不懂啊...请问一下管座是指那里啊????本人不懂就要问.不要怪本人...呵呵..

网友:
显示器受潮,正如大家说的换一个管座,但要注意的是,很多管座外形一样但内部结构不一定一样,换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