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元件功能和代换

楼主(2009-02-10):
19寸LG宽屏显示器上开机提示进入省电模式,然后关机,怀疑是电源高压部分(电源高压二合一板),然后接二合一板插上电源,测到一个元件后无电压输出了,这个元件四个角,型号是D2SB60 AC ,请问高手是不是桥式整流硅啊,请问他的好坏怎么测量.可以什么代换

网友:
1.基本上我不認為~是"电源高压部分"出問題
因為你多可以顯示 "提示进入省电模式,然后关机" ~ 這代表你電源板是可以工作的

2.我個人是認為 "AD板(驅動板)" 出問題的可能性比較大

网友:
哦,谢谢 ,我测下AD的电压正常,我等一下刷一下程序看看

网友:
通电测驱动板,1117有5V输入,3.28V输出,还有一个MOS管,D极为1.8V,S极为3.82,G极为0V,而且很烫,把这个MOS管拆下来后测被击穿了,用了3055代换以后,电压不一样了,D极为2.8V,S极3.82,G极0V,MCU特别热,请问是不是代换的不正确。

网友:
高压板常用易损坏的元件有什么,请发个通用型号来替换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