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15寸显示器电源通电问题

楼主(2009-02-10):
一部用了4年的15寸BenQ显示器,以往一切正常,按开关电源,电源灯闪一下(绿色)又灭了,按住开关不放,电源灯隔一两秒闪一次,有时摇动显示器的电源插线入口又能恢复通电,一切正常显示,这样过了一些日子,现在摇也不怎么有效了。拆盖后主板没有任何烧坏现象,电容也没有鼓,不知道是哪个零件坏了还是因为哪里松动了,再或者是因为用了太欠某个零件老化了??请教高手给予解答。。

网友:
1.我~100%~肯定~你開關按鈕出問題~~建議你~把所有DIP開關~全部更換

2.把電源板~全面補銲吧!

网友:
明基这款显示器都是高压板上的问题,,查查看把,,

网友:
2楼说的没错.更换开关按键

网友:
把按键排线拔掉试试,可以判断是不是因为电源按键短路引起的关机了

网友:
按照二楼的方法,把常用的电源开关换成旁边不常用的,并且在高压板重焊一次,问题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