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0):
一台hofo17宽屏液晶显示图像像底片,不插vga数据线应该是黑底白字,结果现在是白底黑字,连接vga线显示人像就像底片一样,考虑驱动板、屏、屏线,其中屏线已换还是不行,该驱动板的的程序可能有问题吗?有个蓝色的接口,如何刷写,需要那些工具,谢谢师傅们指点
原因

网友:
驱动程序错误,把你的屏的型号报上来

网友:
我想先刷写程序试试,这种要用lcd-isp-tool专用编程器,我已从基地订购了,不知那位有这种液晶的mcu程序,谢谢

网友:
驱动丢失了 你从质料区去找下 应该能找到

网友:
求auo b170pw04屏,驱动板是gm5621的程序(hofo17宽屏),请问b170pw01(或b170pw02)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