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_WG769F

楼主(2009-02-10):
联想LXH-WG769F图象有下半部分,无上半部分.+12/-12V都有.是不是TDA8172坏了.

网友:
百分之90是,还有可能就是旁边的电容漏电

网友:
也有可能是场块坏了,,还有可能是2级管

网友:
检查泵电源二极管.一般接在场输出块供电脚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