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故障

楼主(2009-02-10):
Gold Memory v6.68 pc memory diagnestic tests 检测如下:
有时死机,重启之后,内存报警
重启

网友:
其他内存检测软件,如RST等都查不出问题,就这个GOLD MEMORY TESTS查出有问题

网友:
如果主板有问题的话也可能导致内存报警,用其它内存运行正常么?

网友:
你的内存和主板是什么型号啊?RST所有测试项都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