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知道屏是乐华的还是鼎科的或是凯旋三星的

楼主(2009-02-10):
看了很多烧MCU的,现在有以下问题搞不清,
1、通用板要烧吗?
2、什么时候该烧乐华的,什么时候该烧鼎科的。。。。。。
3、很多种驱动,怎么区分,烧错了有什么后果?

网友:
看驱动板就懂了

网友:
不是弄这方面的还真难分辨和

网友:
程序是驱动液晶屏的,没有驱动就算什么都正常也不行的,具体烧录那个程序要看你的驱动板配那个液晶,根据液晶屏的型号,选择MCU的程序

网友:
怎么样知道屏是乐华的还是鼎科的或是凯旋三星的?

上面只有三星是屏生产厂家,其他三个均不是,他们三家只是生产驱动板。

网友:
1,通用板也要写程序,只是厂家已经帮你写好程序了
2,你买谁的板,就写他们提供给你的程序
3,没有试,应该没有问题吧,最多不正常显示

网友:
不行的!要配套的驱动程序,我用乐华的2025板凯旋的2025软件写过不行,点不亮,刷乐华的程序就可以.要知道是什么板可以看后面的标.凯旋的有KX  乐华LH   鼎科DG

网友:
有一点明白。
假如一台BENQ的驱动板烧了,非换板不可,我应该选哪个牌子的驱动板。

网友(2009-04-05):
这个关于通用板 到现在我也不是很明白  希望哪个大虾能详细说说  期待中

网友:
BENQ 的分解開來查液晶屏的型號,以此型號來配驅動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