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45在主板有时可以开机进系统有时不能

楼主(2009-02-10):
华硕845在主板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能开机进系统,开机时可以进系统,但是5分钟后死机,从起后,不能自检完成,

网友:
从软件入手吧
确定系统没有问题
检查CPU温度风扇是否够大
还有CPU风扇没有放好也不行

网友:
哈哈我后来发现南桥坏了,我做桥时不小心把主板弄坏了,已经报废了,谢你回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