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7V600-X 主板上假负载正常运行,上CPU后 诊断卡跑几个代码就关机

楼主(2009-02-10):
焦急等待
  我这里有几块462的主板
华硕A7V600-X 主板上假负载正常运行,上CPU后 诊断卡跑几个代码就关机
上假负载测试各项电压VOCOR电压为1.62V左右  其他电压正常
   请问各位版主 大侠  怎么着手??弄了一天了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我的诊断卡跑009F是内存不过 因为没插内存
  down机是因为CPU发热太大导致自动保护断电
我把CPU风扇重新换了新的导热桂枝压紧后 通电一切正常~~~谢谢各位

网友:
断电保护了
是不是温度过高保护了
还是哪儿有短路?

网友:
我就是纳闷啊 找了一天都没找出毛病 我也是判断断电保护  查各项电压正常 mos管都拆下换过了 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
这个简单,你们进入误区了,这是典型的内存不过啊,换根内存不行就是主板内存部分问题啦

网友:
ASUS的板不过内存掉电的现象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是值得一试。LZ最好把代码报上来就好了~

网友:
最后压紧CPU散热风扇 代码跑009F  down机 请版主赐教

网友:
掉电的我也遇到过不少 有些是CPU 座子有虚焊 主要原因还是板子变形。

网友:
我遇到了相同的情况,我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看来我只能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