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5l4无显

楼主(2009-02-10):
lxh-gj15l4场信号对地短路,查到一个稳压二极管击穿ZD108,没有图纸,不知是多大的,不知有没朋友修过这样的,给提供一下----

网友:
5V稳压管就行了,你试一下

网友:
5.1伏的试一下,

网友(2010-03-26):
给你个图纸看看吧,我也是遇到了问题,找了个图纸

联想lenovo LXH-GJ15L4液晶彩显图纸.pdf

网友:
看看行上的 应该和那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