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一个关于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9-02-10):
一个DELL的交换机坏了,电源那里标注有3.3伏可量了只有二伏,不知从哪里入手!!
还有里面有几个元件不认识!!

第一个,我知道是个整流堆,但上面的标注:80和33(左3上面有个点,右3下面有个点)指的什么呀,我看网上有人说的S1NB里的数值是:80,26;60,71

网友:
S1NB是整流桥,80表示800v耐压。33不知道,应该是厂家代码,没有具体含义。
4pg应该是个电压源,具体电压不清楚。
2x是2N4401,npn三极管。
最后一个就是3843。pwm控制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网友:
交换机一般都是3.3V供电,低于这个标准,换滤波电容或负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