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9-02-10):
主板是intel d865peca的,cpu电压用假负载是0.96v,内存电压也是正常的,待机电压5vsb转3v也有,可就是没有复位,请各位大哥大姐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
没有复位CPU还有供电吗????

网友:
直接上真CPU测量

网友:
INTEL不上CPU不通电 上真的

网友:
INTEL的板子,上假负载测不出来电压,得上CPU才能测出电压的

网友:
这个假负载电压是正常的,没CPU当然没复位了,直接上CPU测试。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都很对!你应该能理解吧
你不会是上负载强加电测的电压吧,如果是强加电负载电压在1。0左右属于正常
有电压说明CPU供电正常
直接上U测试

网友:
也不全对吧!偶用的假负载上INTEL的板子就可以通电也可以复位!只是把那检测CPU的一脚接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