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法上电

楼主(2009-02-10):
本人一块新的865昂迪主板,今天拿来用的上候由于没有锁主板螺丝,在里面晃了几下就不上电了。风扇转不到一秒就停,还有插上诊断卡就是闪一下就不亮了。请问是不是CPU的场效击穿,我查1117有3V的电压输出。
具体要怎么查我也不懂,请教各位

网友:
测量CPU供电处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
多谢版主,不过本人实在菜到极点了,请问大家要如何测CPU供电处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
用万用表测电感和地之间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