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ft1780ps液晶显示器不开机··

楼主(2009-02-10):
tcl tft1780ps液晶显示器不开机··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显示器屏幕不亮,应如何检测是哪里坏了··维修思路是怎样的呢···我检查过电路到大电容有电的。。。。如果有电路图就好了,如果大家有电路图的话可以发个给我吗?

网友:
呵呵!电源灯不亮应该是电源部分的问题,先从POWER板下手吧!将其拆下,通电测5V,12V的电压有没有输出,再进一步进行检修。这种板子应该不难修的。楼主可以试试啊。

网友:
看下电源不份好不好,在侧一下次级部分的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电压的话就是初级电路坏了,如果有电压的话,说明这电源板是好的,就看下开关按键好不好的,,如果好的话,那就是驱动板坏了,就这样查查,,,

网友:
那应该在哪里测5V,12V输出?电源板连接信号板那里吗?你有没有图纸呢,如果有图纸的话就可以根据线路图检测啦,现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吖···

网友:
我用眼睛检查过所有电容,及其他元件都没有漏液,烧焦,也没有烧过东西的味道··,所有东西看上去没有问题的哦,怎么办呢··

网友:
查一下电源有没有输出,格电源是不是正常,还有你这个驱动板上应该有一个管复位的小三极管,看看它是不是坏了

网友:
这种机器,此类故障,两个方向解决好,就差不多了,
A: 5706
B: SG6841

网友:
你這台LCD~感覺好怪

如果是Taiwan 的MOZO TFT1780PS (LM727)

因該在 電源板 & 驅動板 ~之間~還有塊小板子

==============
就我的經驗~你先量量~那5個DIP開關~是否正常再說吧

网友:
你這台LCD~感覺好怪

如果是Taiwan 的MOZO TFT1780PS (LM727)

因該在 電源板 & 驅動板 ~之間~還有塊小板子

==============
就我的經驗~你先量量~那5個DIP開關~是否正常再說吧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台湾那边的机器很多都是带音效的,我们大陆的机器,大部分都没有,你说的那个小板,就是功放板,很小的一块长方形的小板~~~~~~~~~~~~~~~~

网友:
我接上电源线用机械表的黑表笔放到300V的大电容的负极上,然后把红色的表笔放到大电容的隔壁那个电阻的前端那里,忽然 啪的一声,我的红色表笔烧溶了一个缺口吖,真的好危险···

网友:
哇,好像是冠捷的机器。
是MCU坏了。
12V电容失效,5V电压上升。明天我要扔掉5块这样的板。
摸下它是不是热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