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线路这样焊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09-02-10):
电路板线路这样焊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减小覆铜板铜层电阻,加大线路板可承受电流的作用。

网友:
主板上也有的
有的还有散热作用的吧

网友:
2楼说得对,加大铜箔的电流承载能力。

网友:
加大电流承载能力+散热作用

网友:
补充
铜箔变细后,当负载加大时电流承受的压力
也有加大散热和防腐蚀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