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BIOS无法保存
会员132525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9-02-10):
815主板BIOS无法保存,电池好的,设定完BIOS保存后当次可以,下次开机BIOS又自动复位了,哪位大侠给帮个,谢谢

网友:
首先确认BIOS跳线是否跳反 然后把BIOS电池下的小爪往上提一下 在试试 如果不行就换电池座看看

网友:
查CMOS电路..
1.电池有无电 3v
2.跳线有无电 3v看看跳线帽有无跳错
3.查跳线去桥线有无断线
4.都没问题就应该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BIOS电池下的小爪往上提点,谢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