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00 不加电

楼主(2009-02-10):
待机时,3.3V、5V、1.5V、1.8V都有,开关电压也有,开机芯片的晶振两脚电压为1.66V和1.68V。按开关也有压降,就是开不了机。哪位高手有遇到过的,请指教指教。
开不了机

网友:
难道是进水了? 还是后极有短路? 估计是后极有短路

网友:
看看南桥吧,测有无短路点。

网友A:
测主板上没有短路的,怀疑是开机芯片有问题,由于手头上没有这个芯片,还没往下一步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