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液晶不工作请教

楼主(2009-02-10):
一台15寸液晶,自然窗586T,开机一闪就黑屏了,再也不工作.打开后箱,发现显示板一个电容鼓包了,将其更,换了依然没能解决问题,用稳压电源带机是短路.分析可能与高压板有关系,我不知从哪儿查,请教各位大仙.

网友:
既然怀疑高压板了,那就替换一下呗

网友:
先查的是供电了。主要是驱动板。再是高压板!

网友:
灯管可能跟着坏了,另外测试一下3极管,是否短路

网友:
你不接屏线和高压条测一下驱动板的输出电压。主要是给高压条的。在换个通用高压条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高压部分有问题,先用通用高压板点灯管试试,如果可以那就重点看看高压板,应该是高压板的mos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