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T开机无显示 ,外接可以,,

楼主(2009-02-10):
ASUS  A6T的 开机无显示,外接可以。灯管不亮,换跟灯管 灯管可以点亮,不是暗屏。用点屏工具点屏,灯管可以点亮,但3   5秒就灭了(这是不是正常阿)。屏没测出来,因为那点屏工具没点出一个好的来,呵呵  点的也不多。一般外接能显示不是主板上的问题阿,主板能引起这样的问题吗??多那方面的 阿。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我上次就遇到一过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检查高压、供电,屏线还有主板,外接可以显示不证明主板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