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屏幕反色 拖影问题(附图)

楼主(2009-02-10):
各位大虾好。
小弟的gps一体机摔了,屏碎漏夜反色拖影。后来自己买了块一样的屏换上,漏夜问题解决,但是反色和拖影问题依旧。
屏幕型号:pt035tn
排线是随屏幕的,换屏幕也就是换排线了,所以问题应该不在这里。
驱动板之类的是集成在一体机主板上的,调了电阻,一调白屏,再调就回来了,所以应该也不是可调电阻的问题。请问大家还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下面是详细图片。

刚摔以后

拆开效果

新买屏幕编号

屏幕接线边的元件

主板背面

换屏以后的效果

那个开始菜单应该是白色的 现在颜色全反了,屏幕反应速度极慢

小弟在此谢过了!
顺便问一下各个元件是干什么的?

网友:
能确定屏线是正确的顺序吗?/

网友:
和原来的屏线对比过 一模一样 型号也一样

网友:
我问卖屏的人了 他说是没装屏在win ce驱动的问题  各位谁有win ce的屏幕驱动啊?

网友:
最好跟老的屏对一下型号,后缀也很重要,我怀疑是不是屏的型号不一样,
新的是PT035TN01
不知道老的是什么样的?
还有看看主板液晶排线的旁边有没摔掉什么电阻电容之类的,不要先盲目的换驱动。

网友:
顶楼上   很有说服力

网友:
老屏没有任何标记 也是反色问题  不过是摔以后出现的。
貌似没有摔掉什么电子元件
我摔以后不小心把机器格式化了  现在里面是纯净的win ce系统 没有任何驱动 请问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
貌似没有驱动

网友:
这个也要装驱动啊?应该系统自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