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启动现象

楼主(2009-02-10):
我接修一块L-V400Q板子,现象为通电就启动,经常启动到C1就不动了,重新通电又正常启动,按启动开关正常关机,重新启动有时能正常,有时不过C1但是在重新按启动就能正常启动,我真的搞不清楚了,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我先谢谢了 .       CPU-2600+   集成显示卡

网友:
电源或内存质量不佳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有条件更新下BIOS

网友:
看看电解电容是不是不良了!

网友:
把电容全部都换成新的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此故障也解决,是3055不稳定,换后一切正常,怪电脑的主人,没说清楚送电脑来只说启不动,后来才说换内存出的问题,但是说真的这种故障我还是头一次见,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