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9-02-10):
有一台15寸的液晶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亮,但无图象显示,已经确定就是显示器的故障,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检查电脑的分辩率是不是过高,
检查显示器的电源和驱动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关主机的问题,将显示器接在另一台主机上都是一样的没有显示,但显示器的指示灯是亮的,就是没有图象显示

网友:
從側面是否能看見影像,如果有查高壓線路

网友:
按显示器开关.;开机瞬间能看到图像吗?

网友:
灯管,电源高压查一下

网友:
牌子 型号?
一般你所说的有2问题,一是高压板电路有短路 二是灯管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