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30 那机器~~前天做完显卡 试机一段时间没问题~~ 再久点就死机

楼主(2009-02-10):
HP NC6230 那机器~~前天做完显卡 试机一段时间没问题~~ 再久点就死机~~再开进系统一阵子也是死机。    下班后 。。今天上班开机器机子能开  就是开到过了进度条 快要进系统了 就加载不了  进不去了 黑屏 按什么都没反映  死机了~~ 然后试了几次还是这样  。按F8 进VGA模式就可以进入系统。可是一调分辨率就 又黑屏死机了~~   系统装过换过还是一样~~ 显卡又从新植株做了一次还是一个样。。现在主要解决进系统了~请师傅解救。。~  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容易出问题 也不知道你显卡做的怎么样? 搜索一下前面有类似的问题你可以参考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芯片重新做一下,考虑一下是不是做显卡时间把别的芯片做虚了。

网友:
觉得是显卡问题,你换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显存松了会那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卡今天从做了一次  。肯定做好了~~会不会上面的显存虚焊了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如果是那样 前天从做了试机没问题还玩了一阵子游戏啊。过了一个晚上就进不去系统了   。。

网友:
哎~   那要去买个显卡换换了  。。。真惨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有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
首要买个确定好的显卡做好上去,然后顺手把南桥都做了,省事,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是   我加焊过两次 重做过两次总共吹过显卡6    。  7次了~~  也有 可能是吹坏了~~哎~明天买个来换下。谢谢你的帮忙哦

网友:
请问大家 显存松了会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呢???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