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ATX-356WB&P4电源维修

楼主(2009-02-10):
电源坏了,发现里面R6, R7 ,Q1 IRF2N60,Q4 C945,均烧毁.R6 ,R7,已面目全非了,请各位大哥赐教.或求电路图.IRF2N60 参数为N 沟道, 2A,600V ,60W的场效应管,不知用什么可以代换.C945现用1815代了.谢谢

网友:
IRF2N60是:600V 2A 的场效应管

网友:
兄弟你搞错了吧?IRF2N60的参数是600v2A60w,塑封的是32w。很多场效应管都可以代替,比如7n60、2sk2647、2sk2685等。你这个应该是用在辅助电源上的。

网友:
电路图可以参照这个,用场效应管的参数基本通用。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90951-1-2.html

网友:
是我搞错了

网友:
下图是从一个ATX电源图里截来的待机电源电路图,提供参考。

网友:
有没有电路图啊,各位大哥

网友:
还有那个电阻色环是,棕 黑  金 金 黄,这个电阻是多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