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主板跑E1

楼主(2009-02-10):
INTEL原装865主板上的2.0的CPU 上电跑E1 但是测量内存电压正常 BIOS刷过了 还是E1 没思路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
换CD  或P4 2.4 的试试

网友:
什么型号的IO啊,换过新的IO试试

网友:
换CD  ?? CD是什么

网友:
赛扬D的CPU。

网友:
跟CPU有关系么 我觉得好像不是CPU的问题啊 好像跟I/O也没关系啊 内存我换了好多条 不过明天还是去找个赛扬D的去测试下

网友:
我碰到过,重新刷下BIOS就好了。。。

网友:
按一下U座 北桥  还有CONFIG跳线 CMOS跳线,如果电压正常你可以测试一下内存到北桥间的AD

网友:
有可能虚焊

.  上次修了个E1 群里的师兄建议 刷质料 刷了个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想必是北桥有问题,可是证据不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