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世纪之星无电源输出

楼主(2009-02-10):
故障现象:电源无输出。
解决方法:拆开电源发现电源是维修过的,目测了电源发现有个电容鼓了,测了主电路无短路才接电,测+5VSB无电压说明辅助电源已经没工作。一看辅助电源供电管已经给人更换,但还是没有输出可能已经击穿,拆下一测的确已经击穿了再仔细的量了一下周边的元件发现还有一个二极管也击穿了。把鼓了电容换了,二极管换了,开关管换了。通电测试+5VSB有电压了,短接POWER GOOD 风扇转了,电源工作了,上机运行测试没问题了。故障解决。

网友:
[localimg=180,125]1[/localimg]

网友:
改版第一次发贴,也太难了吧,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宽带慢的原因呢?上图片好难呀!

网友:
你还是比较幸运的  偶一下午就修一个一加电就工作的  好伤感啊

网友:
楼主,强啊!!如果我也会就好了。

网友:
to 楼上两位,做维修运气是要有的,但是也要知识和技术,我也是在基地看了很多的电路图和看了好多的前辈的维修经验。希望大家也和我一样多多学习,多多分享一下自己的维修经验,正如基地口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
这个是一般性的。那个场管坏。一般都坏稳压二极管。

网友:
我修一个换了两个开关管,两个电容,两个推动管,KA7500,亏大了

网友:
其实这是个维修的乐趣啦。说不定给全新的零件你,都不能装出一台好的电源,我个人觉得能修好就开心啦。不过有些烧得太利害的,就没有价值修啦。也是用来拆件啦。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想呢??

网友(2009-03-31):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
同感同感,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