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启动不了

楼主(2009-02-10):
有一机,主板为精英A780VM-M2,电源为金普300W,在刚按关机键几两秒时突然断电,来电后,开机不了,按开机键CUP风扇动了一下,就没有任何反应,拔掉4针24V供电线之后,CUP风扇/电源风扇/显卡风扇都正常转动,但没有任何的启动动静。不知道是电源出了问题还是主板出问题,或者其他??请教高手。。

网友:
这问题多半是那CPU的供电短路了。。。

网友:
主板上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拔掉4针24V供电线之后???
应该为12V吧
你可以测一下CPU供电的12V是否对地短路 如果不短换电源

网友(2009-03-25):
换一个电源试试

网友:
12V短路的可能最大

网友:
拔掉4针24V供电线之后???
应该为12V吧
你可以测一下CPU供电

网友:
你有没有插硬盘通电    如果插过   拔掉试试看  也许是硬盘短路……

网友:
侧一下CPU边上的滤波电容是不是有短路的

应该属于短路的故障

网友:
先测量一下4针有没有短路

网友:
应该是12v短路/

网友:
换电源试一下先比较好吧,又不用先拿万用表了。

网友:
CPU供电短路。。

网友(2009-04-25):
肯定有短路,换电源看看,如果涛声依旧,再看看场管是否有短路

网友:
拔掉内存看报不报警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再看看短路

网友:
小插头+12V 可能短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