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9-02-13):
来自: 海南三亚 来自 海南三亚
一般我调到5挡。
你做BGA时要用铝箔把BGA周围贴一圈,一能防止误操作拉掉元件,二是起到一定的隔热作用
引用 网友A:
谢谢,5档太好温了吧。你放的距离是多少呢?枪口和主板的距离.
我最高也就放到4.5档。都用不到2分钟就可以了呀。我还是觉得温度高了点。要是能让他长期发热而不伤其它元件才好呀。不然工厂里是怎么焊上去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