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Q300T掉电求助(已解决)

楼主(2009-02-10):
今天接到一台Q300t机器,没进入系统发现就重新启动或者直接断电,怀疑散热问题,拆开后盖,发现有被易修修过的痕迹,重新抹硅胶烤机,发现风扇不启动,用不到半小时再次掉电,用电源单独测试风扇坏,找来一只显卡风扇接一个22电阻,直接接至19V,感觉风力强劲,仍是断电,测量封扇接口有5v输出,找来风扇接上5v下降至0.69,风扇是正常的,怀疑管子坏了,手头没有,暂告结束,但是现在可以判定,断电并不全是因为散热问题,希望高手指点12,不胜感激!

网友:
我前天搜索记得有个例子说把温度传感器去掉,就好了,你自己查查吧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指cpu附近的rt1这个电阻看来已经不在了,继续求助中!

网友:
更换风扇控制管Q12后故障解决!

网友:
自己研究的故障机子修好了一定很有成就感,我也喜欢这样,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感谢楼主

网友(2009-03-17):
是的啊,自己修的才有成就感啊

网友(2009-10-29):
看来河南易修没有仔细啊

网友(2010-01-03):
我想知道下为什么  没进系列重启或自动断电,就怀疑是散热的问题,而不是其它的问题呢?是常识还是经验呢,还是有什么其它的依据呢,温控IC也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