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请教:长城辅助电源维修

楼主(2009-02-10):
长城ATX-300P4-PFC电源,在通电时,听到"砰"的一下爆炸声。
心想:辅助电源OVER了。

拆机检修:

两330UF200V大电解上电压不相等,估计有分压电阻阻值增大。
拆两分压电阻(100KΩ),离线测量,一个正常,一个阻值偏大。
用两电阻(230KΩ 1W)换上。

试机。

测开关管C3866的C极有300V电压,B极无电压。
拆下测量,开关管正常。
还是用13003暂时代用下。(此管参数小,只是暂时用用而已)
E极负载电阻R13(4.7Ω 0.5W)拆下测量,阻值已无穷大。
用一接近10Ω的电阻顶上。(这里不知道行不?)
开关管启动电阻R14(660KΩ),由三个电阻(220KΩ)串联而成,离线测量正常.

拆下调整管C1815测量,已损坏。换同型号新品。

试机,故障依旧。

晕死,“砰”的一下,牺牲这么多的“兄弟”,换新还搞不定。

如果一个个元件拆下测量,无疑,这样修电源是很痛苦的事了。
非我所愿!

现计划对辅助电源部分进行分区整修,以逐步缩小故障范围。请各位高手给予技术支持为感!
计划如下:

拆下调整管、光耦、D21、D22.再试机测量,开关管是否工作,电感次级是否有电压输出。
此方案是否可行?

附图:

结论:

拆下D7 4148 ,用指针表MF47F的x100Ω档检测,正向:200Ω,反向:250Ω。
正常阻值应是  正向:1.2KΩ,反向:无穷大。

表明此二极管击穿损坏。

串灯泡试机,通电时,灯泡一闪即灭。测开关管B极电压仍为0.

拆下辅助变压器(型号:FT-EEL19-018)测量,初级1-2绕组阻值4Ω,正常;
初级3-4绕组阻值0Ω,错;次级5-6 、5-7绕组阻值0Ω,错.(不知后两判断是否有误?)

由于没有辅变更换,维修暂时中止。

谁测量过次级绕组的阻值?请告知正常阻值!

经过稳压回路的彻底排查,查得一稳压管(型号:
IN4735,6.2V,1W)损坏,取下。安上辅变试机测量,+5VSB电压+5V,D21负端电压+15V。
取下13003,换回C3866。连同装上两只13009及散热片。
更换新品IN47装上。
试机各路输出正常,经几小时带载试机。使用正常。

网友:
估计不行 比较费劲

网友:
D22不能拆下。否则开关电源会失控。
开关管E极接地的电阻最好用回原值,此电阻增大将使电源带负载能力降低,换句话说它起的是限制开关管最大工作电流的作用。
建议在装新开关管之前,对电源各零件进行全面的检查,楼主换一个零件试一次机的作法实在是不妥。另外把辅助电源与300V的连线切断,串入一灯泡。切不可用灯泡取代保险丝,光是大电容上储的电就足够炸掉辅助电源的了。

网友:
补充:13003耐压只有400V,最好不要用来代换原来的开关管。开关管的参数最起码要和原管一样。
我曾修过一块DVD机上的电源板,电路和楼主贴的差不多,开关管被前修理者拆掉了。根据经验,有部份DVD机电源用的是13005,于是换上13005。串入灯泡试机,电路工作正常。心想可以收工了,换回保险丝通电,电光一闪,13005挂掉了。怀疑买回来的13005不良,从其他正常工作的电路板上拆一个换上,电光一闪,又挂了。串灯泡试机不烧,用保险丝则立刻烧?
不服气,把全板上的元件拆下来测量,没发现。后来用一耐压600V的管子换上,电路工作正常,测得尖峰吸收电路处对地的电压竟有410V,13005又怎么会不爆呢。
找一块使用13005的电源板来测量,吸收电路对地的电压在390V左右,检查电路发现此电路与之前连续爆13005的电源板的电路是一模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开关变压器。由此可见换开关管一定要慎重,不同的电源有不同的设计,最好换回原型号或比原型号更优的管子。

网友:
我现在也在修一个同样的电源,原来是Q41815爆了,另外有几个1000UF10V的电容有点爆浆,换,HER107二极管  IN4148二极管    击穿,上电后,一个100欧电阻爆了,太烦了。

网友:
"拆下调整管、晶振、D21、D22.再试机测量,开关管是否工作,电感次级是否有电压输出。此方案是否可行?"有你这点理论是修不好的.没了"调整管、晶振、D21"没了这几样你只能听响炮,开关管上一个炸一个.哪来的晶振?学学再修吧.

网友:
你们都没有说在关键故障点上,电源容易坏的在储能变压器上,也就是储能变压器内部短路引起的。我这里修了好多,80%是这个问题。

网友:
想不到大名鼎鼎的郭大侠都会在电源版发求助帖,真是令我大跌眼镜啊!呵呵,说笑的,我对郭大侠还是很敬佩的。现在也来插下嘴。
人家说过的我不说了。楼主说到“测开关管C3866的B极有300V电压,C极无电压”,下文说到启动电阻正常,r13断路。大家可能没有留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开关变压器连接c3866 C极的绕组可能已经断路,如果是这个情况,这个辅助电源基本报废,除非重绕变压器。
假如变压器的问题解决了,就到下一个问题:3866 B极连接的元件问题,而且不止一个元件故障。三极管的B极正常电压较低,几伏就足够了,场效应管则高点,但一般不超过30v,所以正常测量B极电压会接近0(万用表1000v量程)。B极有300V电压,说明B极到热地有断路,300v电压加到三极管上,正常情况下三极管必烧无疑。但3866粗测是好的,证明C极或E极电路还是有问题,验证了r13断路的情况。
接下来就是处理B极的问题。c29、d7、r11、q4、r15全部要测量。输出端的d21、d22可以暂时不管,因为很少两个同时有问题,随便一组有电压输出都行,看看再说。现在楼主剩下要测量的主要就是c29、d7、r11、r15,用不了多少功夫的。
E极的限流电阻用10欧的电阻是没有问题的,原理等于在交流端串接灯泡一样。当然用原值最好,原汁原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你的回复,给我吓一跳,B极有300V电压,再看我的帖子,原来是自己打错字了。
现已更正,谢谢!

网友:
谢谢版主给我加分,现在看修的怎样说一说,看能不能帮你.

网友:
如果是C极有300v而B极没电压就好办啦,起码变压器没有断路。我的长城300p4pfc的储能绕组实测4欧左右,如果你的数值差不多就应该没事了。剩下的要做的还是要查B极的电路,建议用20v档测试B极电压。我坏了一个症状一样的电源,是in4148、100欧电阻、c1815烧掉,换了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本区的大修版主才是堪称大侠的。我只是一只纯菜鸟哈。
这只电源一定要慢慢来搞了,争取搞定它。
有新的情况会及时通知大家,谢谢观帖!

网友:
如果开关管基极有0.6V左右的电压,那说明电路没有起振。若电路中各元件没问题,那就只有一个结果了,开关变压器内部短路。这种情况似乎很常见。

网友:
长城ATX-300P4-PFC电源,在通电时,听到"砰"的一下爆炸声

我在三年的时间里面遇到了2个例子。就2个。其他%99.999的电源都没插爆。他们都说在家里一直好好用的。到咱这里爆了。就怨你的事,你就得赔个好的。有一个人是个斜眼,爱算计,硬赖了一个电源走了。你说冤不冤?

网友:
拆下辅助变压器(型号:FT-EEL19-018)测量,初级1-2绕组阻值4Ω,正常;
初级3-4绕组阻值0Ω,错;次级5-6 、5-7绕组阻值0Ω,错.(不知后两判断是否有误?)

我认为3-4,5-6,5-7的阻值很难测量。初级一般有150-200匝,而3-4一般只有14匝左右,5-6也在14匝左右,5-7也就二三十匝,而且线径比较粗,是测不出电阻的。

另外,辅助变压器怎么坏也不可能导致开关管基极电压为零,应该是基极电路还有短路或开路的地方。在电源不起振的情况下,开关管基极也会有0.6V左右的电压。希望不是楼主把0.6V的电压当成0V了。汗自己一个。

网友:
这两天一直等待楼主的答案,现在越看越糊涂了。
第一,“已解决”?是维修终止吧?希望郭大侠不要气馁啊!长城的辅助电源算是好修的,只要变压器没有坏,你全部元件拆下来也用不了多少时间的,1个小时足够你修好了。
第二,正如梦回兄说的,三极管基极电压较低,一般在10v以下,用20v档测量才测得出的。变压器一般都是初级1—2绕组烧掉,但既然电阻大致正常,三极管没烧掉,这个变压器90%是好的。其他绕组电阻都接近0的,万用表是没有办法了,可以暂时不管。
第三,灯泡一闪即灭,就是说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检查的关键还是震荡的条件吧,最基本就是基极的电压和光耦的反馈回路,次级输出端的稳压回路故障机会比较小,你可以从光耦到基极的电路查一遍。其实有光耦的辅助电源电路是比较好修的,因为有反馈回路,就不需要精确的LC回路产生自激震荡,也不需要容易损坏的电解电容和保护用的稳压二极管。来来去去坏的就是in4148和几个电阻、c1815。所以即使是外行,把那几个关键元件全部换掉也用不了多少时间。
其实我才是菜鸟,我在网上学习了一年多才修好了唯一一个长城300p4pfc,就是换了in4148、c1815和100欧的电阻,不过修好之后确实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这种门外汉都行,楼主不可能不行。楼主要加油哦!

网友:
谢楼上二位的详细解答。
变压器,我已拆开看过了,因为:过去没拆过。
正如梦回说的,后面几组线圈是量不到阻值的。

现从朋友处拿了两个坏的长城电源来做配件。
本帖尚未终止,肯定会给大家结果的。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两个这种电源,都是辅助电源烧了。在把坏的元件查出来后,发现C9不知道极性应该怎样装了,和论坛里图纸对不上号了。D5我是按印板上的标记装的,负极接的是C3866的E极。按照郭郭有志版主提供的照片,C9的负极也应该接C3866的E极。而图纸上是二级管的正极和电容的负极相连。请手里有相同电源的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无极性电容,没正负,随便装。
电解电容,按图示装即可,也可以用表测出地线。

网友:
因为空间小,C9恰好没有明确的图示。C9是电解电容啊!现在电容的方向我根据论坛里的图片已经知道怎么装了,不知道D5在线路板上的标示有没有反,如果按照板上标示装的话,就和图纸上标注的不一样了。继续向大家求助,C9和D5两个是怎么并联的!

网友:
来自: 广西梧州岑溪 来自 广西梧州岑溪
回楼上的兄弟,按楼主电路图的接法就OK。这二极管和电容各有各的作用,总的来说1815的基极电压是比开关管E极电压高的,所以电解的负极接开关管E极,正极接1815基极。
从电感器的原理可知,当电感器加上电压之后,电感器内的电流是随时间从零开始上升,开关变压器也是一个电感器件,因此开关管导通期间开关变压器初级电流也是从零开始上升,此电流流过开关管E极接地电阻时,电阻两端的电压也是从零开始上升,此电压通过电容器耦合到1815基极,与误差放大电路通过光耦提供的直流电压结合,与1815组成了一个脉冲宽度调整电路。因此,三极管放大倍数,频率特性的选取比较关键,把1815换成频率特性更高的C945时,开关管的温度要低一些。
二极管的作用是当开关管E极对地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1815基极电压之时,开关管E极的电流将通过二极管流向1815基极,提早使开关管进入截止。很明显,此二极管与开关管E极对地电阻起的是限制开关管最大工作电流的作用。此外,若开关管E极电阻因故断路,开关管E极电流将通过二极管使1815导通,保护电路中各元件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