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已解决》请教:内存条兼容问题

楼主(2009-02-11):
两条DDR-SDRAM内存条,频率不一样,插上845E主板,系统也能正常运行。
图1:显示频率100.2MHZ。
图2:内存条1频率133MHZ,内存条2频率166MHZ.

请问:当前内存的工作频率是否就是100.2MHZ?
      是系统识别到两条内存条频率不一致,而自动设置成100.2MHZ的吗?
      奇怪的是,为什么不设置成133MHZ呢?

又:此主板上两条256M166MHZ,不能开机。

结论:845E最高支持2G的内存,能兼容DDR400,不过要降频到266使用。只有845PE才支持DDR333。

网友:
基本上没发现过内存兼容问题

网友:
有的杂牌主板就是这样,

网友:
晕死了,修好几根内存条,里面还有条金士顿256MB PC3200(200MHZ)。
也不知道是否是真的金士顿品牌。
但若用两条,频率浪费得厉害。
的确与主板有关,我用的都是杂牌的主板。

网友:
应该说是cpu的问题,cpu是400外频的,内存就跑100,533外频就跑133,800外频就跑200。有的主板可以自定义内存的频率,就看bios支持不支持。不知说的对不对。

网友:
好象不是主板牌子的问题~~~
象这种高低参数的条子,一般都是就低不就高的~~

网友:
应该说是cpu的问题,cpu是400外频的,内存就跑100,533外频就跑133,800外频就跑200。有的主板可以自定义内存的频率,就看bios支持不支持。不知说的对不对。
引用 网友A:

CPU 是fsb400 外频等于100MHZ吧 应该这样理解吧 533的是133MHZ的 不是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的,外频=内存频率。